求助:关于热电阻

楼主(2004-03-29):
我有一个RTD模块,热电阻为WZP270, 在组态时,RTD提供几种选择,有Resistance, 100 ohm Pt alpha= 0.00385,等等,请问,我该选择哪个类型?

网友A:
看来你需要搞清楚这几个参数的含义: Resistance :(热)电阻; 100 ohm Pt : 0度时 100 欧姆的铂热电阻,即 Pt100; alpha= 0.00385 :电阻率是0.00385 。 各选项与你使用的器件参数对应为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