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各通道的输入范围可以不同

楼主(2004-03-29):
我使用的是NI的PCI6110数据采集卡。 DAQ_VScale()函数中如何设置gainAdjust的值使得各通道的输入范围可以不同,将 gainAdjust设为1时则无gain adjustment, manual中写到gainAdjust is the multiplying factor to adjust the gain.如0号通道的gain为1,1号通道的gain为2,该如何设置gainAdjust? 另外DAQ_VScale()函数中的参数chan 和gain是不是多通道采集时的第一个通道号和增益? 望赐教!!谢谢!!

网友A:
就我的理解,实现不同通道具有不同的输入范围,这两个参数应该是通道号和增益的数组才对吧!具体可以查一下它的参数说明。

楼主:
通道号和增益的数组是赋给函数Scan_Setup()的。 DAQ_VScale()的功能是Converts the values of an array of acquired binary data and the gain setting for that data to actual input voltages measured. chan 和 gain就是一个值,不是数组。

网友A:
有没有用到这个函数的例子?或者直接咨询NI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