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oneyWell Plantscape SCADA系统问题

楼主(2004-03-29):
为何我清除掉历史数据归档目录(hisdata)中的所有数据后,在plantscape 还可以查到历史曲线?是不是系统还有另外的历史数据归档目录?谢谢

网友A:
您好,我用的R320版本,有一次遇到SCADA自动停了的情况,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B(2004-10-07):
..... ..... ..... 原因应该很多?是不是有人在你不在的时候关了

网友B:
是的啊!如果都用的话应该有3个,我们这里就是

网友C(2004-11-12):
PLATNTSCAPE 找不出原因的问题太多了 没有问题才奇怪呢.

网友D: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 我厂用的 honeywell plantscape R300版本的DCS系统 重新安装时需要 系统号码和授权号码 可找不到了 怎么办

网友E:
to:楼主,你的情况应该是在“历史归档”处做了归档的设置。趋势会到这里搜索历史点。 to:二楼,作为服务器的机器应该严格控制,只有少数授权的工程师使用,因为某些误操作比如停止某些服务的操作,可能引起状况。 为什么要删除趋势呢? to lly:找不出原因的问题应该尽可能的和供货商联系,因为单独研究KB去解决问题有时候很浪费时间的。

网友D:
欢乐英雄,为什么不解决我的问题,有点不够意思了,那个问题就不用了。我重新提个问题,软件重装后 我的 control builder 打不开 为什么,并且 services 里的 "plantscaoe er server" "plantscaoe control data access server" "plantscaoe server daemon" "plantscaoe server darebase" "plantscaoe server system" "plantscaoe server system reoository" 均打不开 wuhuayuan@263.sina.com

网友E:
这么多服务都没起来,当然打不开了。重装吧,plantscape的安装步骤还是很严格的。俺手头也没有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