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 CPU315-2DP问题

楼主(2004-03-30):
我用SIEMENS的S7-300系列的CPU315-2DP,,用外置的EPROM,下载硬件时,SF、BF指示灯常亮,但是CPU可以正常工作,CPU的RUN指示灯常亮, 查看CPU模块的模块信息,事件号为:EVENT ID:5371,请大家帮忙解决; 第二,那位有EM277 PROFIBUS-DP 模块,订货号为6ES7 277-0AA22-0XA0的GSD文件,麻烦给我发一份,zhaoweifeng@sohu.com,谢谢!

网友A: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oftware/as.asp#s7-200 这个网址中提供下载!!!

网友B:
那就把以前的信息都删掉,包括EPROM里面的硬件配置信息。 重新下载硬件配置。

网友C:
SF、BF指示灯常同时亮的话,一般指存在通讯故障。尝试一下清空PLC内信息后,重新下装。

网友A(2005-01-07):
如何清空PLC内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