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求助:modbus设备在哪?

楼主(2004-03-30):
您好: 驱动程序是否就起到了一个协议转换的作用,还有其它的作用吗? 还想问: 1、modbus设备在哪? 2、如果用特殊协议,开发驱动程序,是否还要作为子设备来开发? 3、父设备提供的一些接口,是否只是起到一个输入输出数据的作用,是否和mscomm控件起到的作用类似?在别的程序里可以用它传数据吗? 4、设备的地址是自己随便定的吗?比如说有5个设备分别定为0001,0002,0003,0004,0005,这样可以吗? 5、mcgs的实时数据库可以在vb环境下直接作为一个对象来操作,这样的连接,和用设备驱动来连接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先谢了!!

网友A:
驱动程序当然不是只起到一个协议转换的作用啊,它是硬件设备和软件通讯的桥梁,并不是转换协议,而是遵循一定的协议和接口来实现通讯的功能。 1.modbus设备在PLC设备中的莫迪康PLC中。 2.是否做为子设备来开发是由设备的通讯方式决定的,在MCGS里如果是串口通讯基本上都要做成子设备的形式,如果是板卡就做成独立设备。 3.父设备当然不只是起到输入输出数据的功能,还有许多别的功能,你可以详细看一下我们的例程。 4.设备地址当然不是随便定的啊,这要和设备里面定义的地址对应上才可以的。 5.当然不一样了,设备驱动主要的功能是采集实际设备传过来的数据,做为VB对象操作上两个软件之间数据的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