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驱动单元

楼主(2004-03-30):
输出频在0.4左右跳动是什麽原因?

网友A:
一般的V/F控制时,低频运转的表现是不够理想的。如果需要低频稳定输出,一定要选择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楼主:
输出50HZ,在0.4HZ左右跳动是什 麽原因?

网友A:
那也许是干扰的问题,看看你的屏蔽电缆有没有接地。如果你选用的是矢量型的变频器,那是正常的,因为它在瞬时解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