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2n的TO 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4-03-30):
请问三菱FX2n的TO 指令的用法。 TO K0 K16 K2M170 K1 TO KO K17 H0004 K1 TO KO K17 H0000 K1 TO K0 K16 K2M178 K1 TO KO K17 H0002 K1 TO KO K17 H0000 K1 这些表示的是什么??

网友A:
这些是从特殊模块的缓冲存储器的值写入PLC内! 上面的程序应是三菱AD模块的输入程序!

楼主:
能否具体的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程序中间应该还有几句吧!

楼主:
对在最前面还有一句:MOV D15 K4M170 TO gkren:能否给我具体说一说这几句的含义,好吗?

楼主:
H0004、H0000、H0002是什么?

网友B:
那要看你编的程式对应的是什么样的特殊性模块啦? 不同的模块它的缓冲器地址也不同

网友C:
MOV D15 K4M170; (将D15的16位数据写入M185。。M170) TO K0 K16 K2M170 K1;(将M177-M170的8位数据送入特殊功能模块的BUF#16) TO KO K17 H0004 K1; (将16进制数4送入特殊功能模块的BUF#17) 具体这几句的功能是什么根据你程序要实现的控制来判断吧!

网友D:
这是FX2N-2AD模块转换指令。如需要请找我hntv100@163.tom

网友E:
对应特殊模块手册才能查到缓存的各项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