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4-03-30):
请诸位指点:用386或486的PC与设备通讯非常好。但是使用奔腾级以上的PC后,不能进行正常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其软件环境是完全相同的:DOS 6.22。该设备是从英国引进的。通过反汇编后分析,知道PC机上运行的软件与设备间的通讯是通过INT 0CH中断实现的,其传送速率为4800 bps。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A:
两种可能: 1. 后买的 PC 串行口驱动努力不够; 2. 软件中相关延时变化。

楼主:
请问周公:你所说的“软件中相关延时变化”,实际上指的是相对高档的PC机的频率较高,因此指令执行的速度较快。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