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所有的参数突然丢失,为何?

楼主(2004-03-30):
我们在用一台普传的F系列5.5kw的变频器,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在使用的过程中正常突然所有的参数显示为0或为最大5535而不能使用,重新每项设定后又能使用,请各位专家们给予诊断,另外我们该机子的模块容易烧坏(这是它的售后维修部诊断烧坏的),因为都有过流保护的,所以这种损坏是如何造成的?以后如何注意?请能赐教。谢谢。 sirlyq@hotmail.com

网友A:
这是厂家软件上的bug,没有办法,只能软件升级。产品的性能可能有些问题。另外,关于模块经常烧坏的原因,一是模块本身的质量问题,二是同样的负载,性能不太好的变频器电流比性能好的变频器输出电流大很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赐教。该机子我们用了两年多,以前用得一直很好,会否电机会对它造成的影响?另外该品牌的质量是如何?请用过的朋友们说说。

网友A:
一般来说,电机的问题很少影响到变频器,不过那个牌子我们没有用过,关于质量的问题我们不能瞎说。你可以看看汇川的帖子,看看有没有兴趣。

楼主:
汇川的贴子在哪可以看到?谢谢!

网友A:
就在这个论坛呀, 名字叫 深圳汇川-引领变频未来 深圳汇川-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