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如何控制1000台单片机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2004-03-30):
本人现在接到一个项目,其中一部分是要求:工控机控制1000台单片机进行数据采集,并把数据传回工控机。不知道用rs485总线行不行,不知道还要注意哪些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先!

楼主:
行不行啊?

网友A:
只接用485连不行,应该用主机分散控制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来电82665538 13911520032 张先生

网友B:
用485总线不是一个好方案。如果用以太网来进行组网,就非常合适了。这就需要一个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产品情况详见http://www.eastcent.com,您可以和我们联系,共同就此问题进行交流,联系方式如下:电话:010-51581166/77/99 手机:13381075375 Email:sales@eastcent.com 网址:http://www.eastcent.com

网友C:
您要采集什么量呢?这么大点数的采集,在总线端解决应该不会有太好的效果。说得具体些,也许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这个系统主要是对温度数据的采集。终端都是单片机控制的温度采集器(或者不要单片机)。我想难点在于:多点(1000点),远距离(500m以内)。

网友D:
单总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个单片机控制100个点,用485把10个单片机连接送入上位机。 130 129 57000, wire@tom.com 许先生

网友C(2004-05-08):
如果您需要测量的温度在-55度~125度之间那就好办了,您可以考虑选择美国DALLAS的一线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可以选择自己用单片机开发,当然也可以用现成的采集模块。像您这样1000个点的采集,用2个模块就搞定了(LTM8303 512点温度采集模块),传输距离应该不是问题,500米不算远。 类似您这样的多点数监测系统,我们做过:1.粮库粮食温度监测,监测点数一般都大于1200点;2.冰箱生产线温度检测,监测点数一般为500点左右;3.污水处理场测温;4.混凝土水化热测温..... 您可以到长英科技公司网址( www.lance-cn.com )了解更多相关产品资料,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马涛 010-62140852-21

我是菜鸟!

网友:
长英科技的数采模块确实是一个比较经济适用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