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32KW的电机需要选择多大的变频器?急!

楼主(2004-03-30):
请问:132KW的电机需要选择多大的变频器?急!

网友A:
电机额定电流多少?

网友B:
主要看电机电流多大,三菱变频有132kw。联系电话027-85712619周

网友B:
一般根据电流大小,三菱变频有132kw。咨询电话027-85712619周

网友C:
那么大,估计有1.2吨,变频器也要不小于132KW的,不管怎么变电流总归要250A吧

网友D:
这需要看你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E:
我想功率和电机匹配就行了

网友F:
电机带的是什么负载??

楼主:
132KW,用于风机水泵可小一级功率,但风机水泵专用型例外。

楼主:
什么负载?

网友G:
如果是风机水泵负载的话你可以选择132P的,如果是恆转距负载则要选择132G的.

网友H:
用95kw的也合适了,台达有还挺好的如需请发:pgl010123@163.com

网友I:
你电机的参数多少,额定频率,电流,等等,说清楚一些,还有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J:
你有特殊要求么?

网友K:
我们公司有 TE系列的 价格实惠 要的话联系我们 我们上门调试 。联系电话13840374110 卢先生

网友L:
一般讲, 看电流大小,建议选用时代变频器132G型机. 010-82899787.高先生

楼主:
我没有特殊要求,就是想能够调速就行了。 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0V,额定电流是7A,额定转速1490r/min。

网友M:
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求能够平滑变速就行了。 电机的额定电压是380V,额定电流是7A,额定转速1490。如果自己做这套系统,我该选择什么样的IGBT模块?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M:
没有特殊要求,只要能够平滑调速即可。电机的额定电流是7A,额定转速1490。

网友M:
没有特殊要求,只要能够平滑调速即可。电机的额定是7A,额定转速1490。再请问如果要是自己构建这个系统,我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块呢?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N:
变电流和电机的额定电流有什么关系?

网友O:
TO:010123 台达没有95KW的吧?

网友P:
只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负载不是很大的话就可以用同等功率的!

网友Q(2009-06-25):
我有一台卷扬电机,高度40米,想配一台变频器,不只选多大变频器、和那种品牌,请指点。

网友R:
你看是应用什么场合,在选择什么型号的变频器,选多大的容量

网友S:
为功率变频器散热 13804129502

网友T:
34楼的电机选多大,变频器比电机大一个型号就行

网友U:
风机,水泵型   通用型   还是注塑型

网友V:
应该根据电机的电流来选择变频器,真有意思,从18-32楼的怎么都是回声啊,哈哈!

网友W:
看你的负载类型来选择,最大你应该用132千瓦的,如果负载小可以选择小些

网友X:
根据额定电流来选,不过施耐德的可以根据功率来选,如果电机对转矩等要求大的施耐德的可以选择ATV71,要求不大的ATV61即可。

网友Y:
我这边有几个施耐德ATV38  132KW的二手机器可以便宜出售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13221971118

网友Z:
132KW的电机需要选择132KW的变频器

网友AA:
132KW的电机当然需要选择132KW的变频器,如果风机水泵类可降一等级到110KW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