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电气安装时母排的安装是否要套热缩管。

楼主(2004-03-30):
请教:不知哪位高手能够赐教在电气安装时母排的安装是否要套热缩管。

网友A:
根据你的技术要求来确定。

网友B:
是的, 一般是根据线芯截面面积、载流量大小确定使用何种规格冷压接头,根据导线外径的大小确定使用何种规格的热缩管。

网友C:
不安装热缩可以贴相标和加防护板.那要看要求的防护等级了~

网友D:
对于利用端子排进行接线的方式应该严格的讲是要用的。否则一端的裸露会在连续工作状态下,导致升温,引起老化。还有可能对冷潮空气形成冷凝结水也是一种可能。因为它本身的防护等级就低。所以,增加防护框是一个好办法。另外可以采用一种本身配置有防护壳的插接件是一种好的方式。

网友E(2004-05-08):
我认为采用带有防护壳的插接件是个办法,技术要求低的话(换句话说你的电气安装是普通的小厂无大线圈供电方式)可以不接,

网友F:
没有必要,如果要区分相序的话直接在母排上贴上黄、绿、红三色的相序标记签即可。

网友G(2004-06-11):
本人认为用母线覆盖,比套热塑管,要规矩的多。并且外观也很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