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问题

楼主(2004-03-30):
请教大家,S7-200的224CPU模块每个OUT端子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马上要选型了,第一次用,很多还不懂,望指教,先谢谢!

网友A:
.电压可以根据需要选电流没一个接点是2安

网友B:
老兄最好到西门子网站下载有关S7-224的资料看一下比较稳妥, S7-224CPU的分几种输出形式,有晶体管和继电器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