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2KW交流异步电机的绕组的阻值和电感大约是多少?急!

楼主(2004-03-30):
请教:132KW交流异步电机的绕组的阻值和电感大约是多少?急!

网友A(2011-06-20):
132KW交流异步电机的绕组的阻值和电感大约是多少

网友B:
132KW的电机有各种型号,其参数都不一样,你的问题没有答案!

网友C:
顶起来!

怎么可能没有个大概数值呢!

就与Y系列为参照吧。

网友D:
至少电压会对这些参数有影响,所以必须提供电机的工作电压,频率,就将电机和变压器类比吧

网友C:
用空载电流大体计算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顶起来!

怎么可能没有个大概数值呢!

就与Y系列为参照吧。

你能给出一个大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空载电流大体计算一下吧!

你算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32KW的电机有各种型号,其参数都不一样,你的问题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真的没有!

网友F:
各个电机确实有差异的,要看具体异步电机类型,如果大概的范围,个人感觉比较一般的可以考虑定子电阻1~2%,漏感5%,互感200%这样的数量范围,建议还是根据铭牌和空载电流算一下

网友C:
这下才看清楚,原来 挖得这么深呀!

我算不出来,也不知道大概参数!

但我知道,我解不出来的题不一定就是无解!

去看看那些电机论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下才看清楚,原来 挖得这么深呀!……

1、现在不说电机,说个132kw电阻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B:
2、不是深不深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3、没有答案不是深不深的问题,是条件不够无解的问题;

网友B:
4、问电机的参数,不说型号,能有答案?发现你有毛病!

网友G:
找台功率差不多的矢量型变频器,按你问的132kw电机的名牌参数输入变频器,再看看变频器内置调用的电阻与电感,应该就能看到有个估算的数值,但可能与实际值相差很多。 如果已经与变频器连接,做个自调谐就比较靠谱。

网友H:
                对“132KW交流异步电机的绕组的阻值和电感大约是多少?”的回复:

            对有功功率为132KW交流异步电机,通过查看名牌可知电机的功率因数及星角接法,再通过计算就可求出电机绕组的阻值与电感。请见以下推导:

             电机的有功功率 P = 3*U*I*cosφ            (U为绕组的相电压,I为绕组的相电流)

             如通过查看名牌知: cosφ=0.866           电源为三相380V,角接

    可求: 相电流 I = P / (3*U*cosφ ) = 132000÷(3×380×0.866)= 133.7A

                 绕组的阻抗 Z= U / I =380÷133.7=2.84Ω

                 绕组的内抗 R= Z* sinφ = 2.84×0.5=1.42Ω

                 绕组的感抗 ωL= Z*  cosφ = 2.84×0.866=2.01Ω

                 绕组的电感 L = ωL / 2π f =2.01÷(2π×50)= 6.4 mH

网友G:
楼上是不是还漏了电动机效率这一参数?

三相公式:P = √3*U*I*cosφ *η     线电压、线电流

单相公式:P = 3*U*I*cosφ *η     相电压、相电流

网友B:
给了这么多公式,足以说明计算电机绕组的电阻和感抗,只知道功率135KW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