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桥式吊车的变频调速

楼主(2004-03-30):
普通桥式吊车一般采用绕线式转子串电阻调速,请问各位高手:改造为变频调速时是否要更换电机,为什么?大、小车及起升三机构变频调速是采用几档固定频率还是线性调节?变频调速桥吊有些什么需关注的性能参数?

网友A:
请联络p8477@sina.com

网友B:
有两种方法:1、不换电机,用ABB公司绕线电机专用控制器ASTAT 2、换电机,用ABB的ACC变频器,其他公司变频产品,象,安川,但日本的。

网友C:
还有换电机,用艾默生的TD3100,现美国的,原华为的,

网友D:
不用换电机!将转子短接,然后将碳刷提起.

网友E:
想用变频器调速,最好还是换电机,再下来,你可以用任何厂牌的变频器来驱动实现无极调速的方便,至于品质价格则是你的考虑,大概所有在中国市场的上卖的变频器都可以做到此功能。一点都不困难。

网友F(2005-12-14):
还是可以使用的,我们单位就在用这样的调速方法,我也在慢慢地自学,你可以联系我172066586QQ

网友G:
可以联系我,我已经做过很多了,hanchfei@126.com

网友H(2008-10-19):
采用绕线式转子串电阻调速比多速电机要好得多啊!

既然是用的绕线式转子串电阻调速就不要改了

网友H:
大小车一般是高低速。起升机构吨位小的也是高低速,吨位大的有5个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