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关于PCI9111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4-03-30):
I16 AI_VReadChannel (U16 CardNumber, U16 Channel, U16 AdRange, F64 *voltage) 最后一个参数是指针吗?到底应该怎么定义一个变量接收数据阿?谢谢了

网友A:
try these... I16 iRtn; U16 uCardNo=0, uCh=1, uAdRange=??; F64 fVoltage; iRtn = AI_VReadChannel(uCardNo, uCh, uAdRange, &fVoltage);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GaryLin了!

楼主:
Setting the appropriate compile and link options, then build your application by selecting the Build command from Build menu (Visual C/C++ 4.0). Remember to link PCIS-DASKˇs import library, PCI-DASK.LIB 凌华说明书上指导编程的一句话,但还是不知道LIB文件如何在Build时被Link阿,请各位帮忙阿 谢谢

网友A: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vccore98/HTML/_core_set_linker_options.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