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各位大侠编程电缆

楼主(2004-03-30):
请问各位CPM1A的编程连接电缆那里有卖?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A:
http://www.jtplc.com/sales/Cable.htm上有, FS-CIF02 对应欧姆龙型号:CQM1-CIF02,RS232到欧姆龙CPM1A、CPM2A、CQM1 、C200Hα等PLC编程口通讯接口电缆, 3米。RS232/外设口, 用于CX-P、CPT、SSS等编程软件和监控系统 XW2Z-200S-R 欧姆龙PLC编程通讯电缆,RS232/RS232接口,2米。 XW2Z-200S+ 光隔离长线型欧姆龙PLC编程通讯接口电缆,RS232/RS232接口,通讯距离可达2公里,内置抗雷击保护器,特别适合工业监控现场 XW2Z-S002-R 电脑与欧姆龙PLC和触摸屏通用编程通讯电缆,2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