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于485的环境监控系统设计

楼主(2004-03-30):
最近忙于工厂温度、湿度、离子平衡等实时工业报警及控制系统的设计,现初步定用rs485传输信号到pc做数据采集,由于采集的数据比较多,算算一台pc只可以差4张serials pci卡,每张卡有8口,那算起来共可以监控32个位置。但是工厂很大,所以目标是320个位置。那如何在一个口中扩展出多口呢?在每个报警装置硬件部分后级是adc+mcu的串行数据输出,如何把不同的硬件串行数据按先后顺序传至pci卡呢?谢谢!

网友A:
一个 485 网络上可以接数十个设备. 以泓格 I-7000 系列模块来说, 一个 485 网络上可接 256 个模块. 此时, 两个串口即可接上 512 个模块了.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另外, 泓格 I-752N 可为每一个传统的 232 设备给定一个独有的地址. 透过 I-752N 的转换, 您即可将不同的 232 设备都接至同一个 485 网络上, 且可依其不同的地址作 access.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i-7521_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