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大容量电机调速系统 (200KW~2000KW 3KV/6KV/10KV)

楼主(2004-03-31):
高压大容量电机调速系统 (200KW~2000KW 3KV/6KV/10KV) 高压大容量电机调速系统 200KW~2000KW 3KV/6KV/10KV 我公司是研发生产高压大容量电机调速系统--内反馈高频斩波串级调速系统 ( 200KW~2000KW 3KV/6KV/10KV)的厂家。产品特点: 价格低廉,只是变频调速的1/2~1/3; 2.运行可靠,连续无故障运行10000小时以上; 3.效率高,η=99.87% 变频调速η=94%; 4.功率因数高COSΦ=0.92 5.谐波污染小,电流畸变率小于5%,而且由于转子的隔离作用不会反馈至电网,无污染,是绿色环保产品。变频调速的谐波高达10%,且直接污染电网,需加装滤波装置,电力部门才允许运行。 6.控制功率小,由于是在转子侧实施调速控制,而转子电压较低,其控制功率只为电机功率的15%。变频调速是在电机网侧控制,直接承受电源电压,控制功率要大于电机功率,一般为(1.2-1.3)倍的电机功率。 7.体积小,结构简单,变频调速系统庞大,高压变频调速一般为:高~低或高~低~高系统,需配置1-2台变压器及相应的高压开关柜,占地面积大,价格昂贵,效率低。而且均需进口,用国家外汇,维修也不方便。 8.调速平均节能高达50%,变频调速平均节能只有40%。五、斩波内馈调速的可靠性与变频的比较1.性能优秀的交流调速要求电机本身尽量充实调速的内因,而且要具有适应调速控制的功能。调速的内因不充分,如果全部依靠外部控制装置来补救,不仅困难重重、代价昂贵,而且有些问题无法实现。就是变频调速,也要求调速异步机有较大的改进,诸如绝缘、谐波、轴电流等问题,在高压电机调速上显得尤为突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将严重影响电机的工作和寿命。2.电机控制原理的可靠性 斩波内馈调速系统是基于异步电动机转子的电磁功率控制调速,由于转子和内馈绕组都是低压的,因此控制装置回避了变频调速定子控制的电源高压问题。通常,调速控制装置的实际工作电压在200-400V之间,克服了电力电子器件耐压条件对高压异步电动机调速发展的限制,提高了电力电子器件在应用中的可靠性。 3.障兼容能力 任何控制设备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可靠工作,提高系统可靠性的关键在于提高系统的故障兼容能力。斩波内馈调速装置与调速电机恒速运行装置成为并联关系,当调速控制装置意外故障时,自动保护装置可以自动将电动机切换成恒速运行,不至于造成电动机停运。此时电动机只是不能调速而已,可将故障影响缩小到最小限度。4.斩波技术对可靠性的改善 斩波技术除了提高调速系统的功率因数、降低谐波分量之外,对系统的可靠性改善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采用斩波技术使有源逆变器的控制脉冲不再移动,而是锁定在最小逆变角,因此,可以采取诸如锁相环等抗强干扰电路,使有源逆变器的触发脉冲非常可靠,基本解决了有源逆变器可靠性的一大技术难题。斩波技术同时还使有源逆变器的容量大为减小,对于风机泵类负载,容量可由移项控制的60%Pe减小到15%Pe,仅为前者的1 / 4,有源逆变器容量的减小,使逆变电流减小,从而减小换向重叠角,进一步提高了有源逆变器可靠性。 斩波式内馈的突出技术创新是电机和控制。电机是调速的主体,内馈即是加强充实了电机调速的内因,斩波控制实质是以数字控制取代了传统的移相控制,可靠性大为增强。 电话0335-3166488

网友A:
有资料吗? 发一份看看。 谢谢!

网友B:
我公司为水厂配套,请提供些产品资料给我,谢谢

网友C(2004-04-30):
本公司欲对10KV,560KW、400KW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进行调速,请寄相关资料,并报价。 通信地址:陕西省宝鸡市上马营跃进路一号 宝鸡市热力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721000 收信人: 马维珍

网友D:
如果不需要换电机的话,请给我一份资料。 yanli888868@126.com

网友E:
请您把贵公司的详细资料业绩情况给本人发一个邮件。 L22LHP@21CN.COM

网友A:
敢问505778:(我公司是研发生产高压大容量电机调速系统--内反馈高频斩波串级调速系统( 200KW~2000KW 3KV/6KV/10KV)的厂家)????????? 斩波内馈调速据我所知应该是保定屈维谦先生的发明专利,怎莫成了你们研发的?既然是你研发,请问可有专利?专利号是多少?既然你说你们生产,那请问你公司名称?可有业绩?在哪运行过? 另外各位业界人士也要把眼睛擦亮,要认清谁是正宗厂家,以免上当受骗。斩波内馈调速是保定北方调速公司董事长屈维谦先生经过多年研究才发明出来的,不是任何人就能模仿的。 各位如对斩波内馈调速有兴趣,其登陆网站:www.qm-bbt.com 或打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312-3188557

网友A:
另外,保定市发改委、河北省发改委、保定北方调速公司将于近日在保定举办斩波内馈调速学术研讨会,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到时谁是李逵谁是李鬼一看便知。 505778同志,有没有兴趣带上你们的发明人来听一下?

网友F(2007-04-18):
本公司欲对6KV,400KW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进行调速,请寄相关资料,并报价。请速回复!

网友G:
lxjclf同志:
可登陆www.sinoecon.com.cn查询,也可拨打电话0312-7519888咨询。
此为我公司新的联系方式。

网友H(2007-05-31):
我公司是ABB传动公司的北方的重点分销商,ABB北方区售后服务中心。可提供ABB变频器在高压上的解决方案。如需要详细资料请致电。
联系人:孔宏量
电话:(010)51654566/68/69转8022
手机:13311209190
EMAIL:dand_gdg800@163.com
单位:北京迪安帝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I(2008-06-11):
供应高压电机调速专家--SEC高频斩波串级调速系统

公司简介:保定华仿电控有限公司致力于电力电子节能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高压大容量电机高频斩波串级调速系统是公司潜心研发的新型专利产品,是科技部立项并资助的科技创新项目。它以控制电压低、控制功率小,结构简单,节能效率高而具有突出的优越性。该技术为高压大容量电机调速提供了简洁、高效的节能调速方案,是适用于大电机节能调速的理想方法,具有广泛深远的社会意义。

工作原理:内发馈高频斩波调速装置在内发馈电机的转子电路中,通过斩波器高频PWM调制调节大功率电子开关的开通和关断时间的比率,改变串入转子回落的等效电势的大小,从而改变转子电流,来调节转速,并通过变流器和反馈绕组将转差功率回馈到电网。达到高效调速节能目的。

应用范围:200-5600KW,高压(3KV/6KV/10KV)频率50HZ风机,水泵负载的调速电机。运用在发电,煤炭,热网,石油,化工,水泥,水务等行业。

投资回报:投资省,节电回收期短,一般在一年左右。内发馈高频斩波调速系统(含电机)投资是高压变频器的2/3。调速控制装置投资是高压变频器的1/2。

业内比较:内反馈斩波调速比高压变频器多节电达到3%-7%,一般节电功率达到20%-50%。

保定华仿电控有限公司
联系人:郝先生
手机:15130279385
传真:0312-7518878
邮编:071051
E-mail:haojingni@126.com
地址:保定市朝阳北大街云杉路86号B座

网友J(2010-11-24):
我公司有两台10kv/400kw/鼠龙式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负载是电动阀门控制的离心式风机。请问专家我们安装那种型号的变频器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