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如何做动态的图画

楼主(2004-03-31):
现在我要做一触摸屏,要搞动态画面,如何做才能效果比较好(连续反复运动且没有断点) 是EB500+FX1S

网友A:
你可以参看人机电子公司网站上的范例程序来自己实际做做看。 www.eview.cn,在/支持/软件下载/范例程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程序啊。

网友B(2004-06-12):
找小张呀!020-87594168

网友C:
比较容易,你把要做的动画分成几张动作的图,然后自己建一个位图库,按顺序把他们导入成一张图的不同状态,然后在屏幕上设定一个内部地址不断变化的循环“多状态设定元件”,把图以“多状态显示元件”的方式放在需要的位置,OK,图就动了;但是它的缺点是只能不停动,无法由开关控制停或者动,可以用其中一个状态的图重新导入一个位置,只有0状态,屏幕上放置“位状态显示元件”,用它做表示,一定要放在动画的上层,这样指定的位为0时候它就可以把下面的动画覆盖,间接达到开关的效果

网友C:
3楼的,你们这样的回复简直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