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ac数控系统

楼主(2004-03-31):
我们要选择pmac卡,要求PCI总线的,控制7轴,开发数控系统,接口控件采用 pTalk,需要用到NC程序,请问PMAC2-PCI和PMAC-PCI的区别,我们的电机反馈环节 可能需要用旋转变压器,请问需要那些附件。PMAC-NC开发的特点是什么? 多谢

网友A:
你好。 PMAC2-PCI和PMAC-PCI是核心相同(都是采用的40MHz DSP563**CPU)、输出不同的两个系列。 PMAC-PCI的四通道轴控制电路均包括: 16位+/-10V模拟量输出 3通道差分/单端编码器输入 4个输入信号、2个输出信号 外部16位串行ADC接口 PMAC2-PCI的四通道轴控制电路均包括: 3个输出命令信号设置,每个可设置成: 2 serial data streams to external DACs 1pulse&direction 3 PWM top-and-bottom pairs 3通道(AB正交)差分/单端编码器输入 9个输入信号、2个输出信号 2个外部串行ADC接口,8到18位。 暂时写这些,欢迎继续交流。如有疑问,可发E-MAIL:EM228@emotioncon.com.也可致电010-82025588,我是Johnny,希望为您服务。

楼主:
您好,我们所在研制一个7轴机器人,镀膜用,需要采用数控系统。特请教几个问题: 1 硬件选型 pmac 我们要选择pmac卡,要求PCI总线的,控制7轴,开发数控系统,接口控件采用pTalk,需要用到NC程序,请问PMAC2-PCI和PMAC-PCI的区别,因为我们用特殊电机,电机反馈环节可能需要用旋转变压器,请问需要那些附件。 2 数字化加工实现方法:我们可以获得镀膜的工件的3维空间几何形状,如何从工件的三维坐标,产生数字化加工指令,采用插补实现需要注意什么问题?pmac运动程序循环缓冲区如何控制程序,如何从工件的三维坐标自动化产生G代码,我们的工件三维模型在catia中产生,请多指教。 多谢

网友B:
您好!pmac1型卡为模拟量输出信号,pmac2型卡为数字量输出信号,您选择哪种卡取决于您选用的伺服电机。关于旋变反馈pmac附件为acc8D opt7! pmac接收的编程指令为自己的一种类basic语言或者接收标准G代码指令。从您的三维坐标pmac不能直接产生G代码,这个工作应您自己找软件解决! 我们希望为您提供详细的,可靠的方案。我们的电话:010-84287799 找段红星 e-mail:beijing@servodynamics.com.cn

网友C:
斗胆纠正一下,您选择哪种卡取决于您选用的伺服放大器,而不是伺服电机。

网友D:
最好用PROE或UG或Mastercam三维建模,那样可直接生成G代码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我想请教UGNX数控加工产生NC指令的方法,OSCAR你有相关的建议么?多谢 liujie@riamb.ac.cn

网友E(2004-05-21):
我有一套交流伺服实验台,两轴联动,minipmc控制卡。现在一上电工作台就乱跑,且不能固定在一个位置。工作台总是漂移。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