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9118数据采集卡的使用

楼主(2004-03-31):
我刚接触数据采集,想请教各位大侠怎样对PCI9118初始化。

网友A(2004-05-22):
大哥同道中人,pci-9118装上后系统会自动检测,之后装驱动,然后按提示进行啊,大哥有什么问题啊。 顺便问问你有它的vb例子程序吗?最新的!

网友A:
或者你可以问问 论坛里的李侃大哥,他是凌华的技术支持,绝对高手!!

网友B:
安装完 驱动程序后 在它的目录下就有 vb, vc 的例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