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关于浙大中控的ECS-100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4-03-31):
请问哪位了解浙大中控的ECS-100?能否赐教?我想了解一下该系统的一些情况(包括优缺点)?在此先表谢意!

网友A:
WebField ECS-100系统由工程师站、操作站、控制站、过程控制网络等组成。WebField ECS-100 最大系统配置为: 15个冗余的控制站和 32个操作站或工程师站,总点数为30720点。

网友A:
优缺点用过的同学说话~

网友B:
楼主准备用它来做什么项目,多少点数?

楼主:
谢谢兰采的回复,再次请问:其控制层网络支持哪几种网络?是否支持现场总线?哪些模件可以冗余配置?其稳定性如何?

网友C:
你去浙大中控的网站看看不就得了,不要在这里问来问去了,ECS-100系统的使用业绩很少,了解的人不多,比不上他们的主流小系统JX-300X,有机会我建议你多去SUPCON了解了解他们从日本富士贴牌的GCS-200系统(也有人叫ECS-200),这个系统我国台湾省有关企业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引进了,有不少海外业绩,据说还不错,很有价格竞争优势。

网友D(2006-05-29):
我们公司就是用的ECS-100,
控制点数在1000-5000个点比较好!
简单易用,质量也不错,价格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