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 系列plc

楼主(2004-03-31):
请教: 1、fx2n系列plc和上位机(普通pc)通信时,通信由谁来启动??plc可以首先发起吗?? 2、当采用上位机主动的通信方式时,fx2n plc内部还用编写专门的通信程序吗?? 3、fx2n plc 的内部串口数据传送指令RS应用于什么场合??? 盼回复!

网友A:
建议你看看三菱的通讯手册。 1。PC,PLC谁来启动都可以。 2。不用编写通讯程序,但要进行通讯设置D8120等。 3。RS指令可用于CPU与RS232,RS485功能扩展板及特殊适配器进行 发送接受串行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