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VC开发图形组态软件

楼主(2004-03-31):
我是大四学生,现在面临毕业设计的问题,我的设计题目是《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图形组态软件的开发》,我对VC不是很熟悉,而且对组态软件也是搞不懂,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VC有了一定的认识,可以说是开始入门了,但是,题目中要做矢量图,现在我没有一点头绪,不知道如何开始入手,希望大家能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vc1.5中的drawcli程序作吧

网友B:
我也想试试,但是不知大侠所说的vc中的drawcli是个什么东东,望不吝赐教

网友C:
是vc的一个例子,把vc装完了就有了

网友A:
VC6的SAMPLE 在 MSDN_OCT_2001\samples\vc98\mfc\ole\drawcli 目录中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指点,我在VC的MSDN Library中找到一个画圆的SAMPLE,但这是用ActiveX control作的,有没有别的,不使用这种方法作的,还有要做一个矢量图元,比如,直线、矩形、圆等,如果要画一个两相的变压器的表示图(两个相交的圆),怎样才能实现。谢谢!

网友D(2004-06-25):
在VC里画圆还不容易吗?直接调用MFC的函数Ellipse()就可以,不知你说的是不是还有其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