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能否这样编程??LD DM0000

楼主(2004-03-31):
OMRON 的指令能否这样写:LD DM0000…………… LD 22002 就是SFT移位指令的IN端用DM0000,SP端用MPT001-C的键盘链接字中的数字2键(22002) ??? 这样行不行?? 请各位指点一下小弟!!多谢!!

网友A:
因该可一的。。 因为DM是个存储寄电器。所以里面当然有数据存在里面了。 所以一旦LD DM000 IN 就有输入,移位的末尾就是1 我是这样想的。也不一定对。错了不要骂我。因为 我也是刚学不久

网友B:
不能这样用

网友C:
这种编程可以。

网友D:
不行,LD DM0000在编程时是不合法的,况且DM0000是一个字,字是不可以做输入条件的,位才可以,你可以用一个IR区的位做条件,例如: LD 05000

网友E:
当然不行的在OMRAN的手册里说到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小弟我学的还不是很好 还请各位老师,能人指点呀! 呵呵!多谢!~~

网友F:
是的, 不能这样用,最好是用一个传送指令传送到一个内部数据区的一个字!然后再来用!

网友G(2008-03-26):
不可以的

网友H:
不能这么用

网友G:
不可以的,我也不知为什么啊
各位高工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I:
不能这样用的,看一下DM继电器的用法就知道了。他只能做为一个数据的存储地址~~而不能直接做数据指令进行调用

网友J(2010-08-15):
不能这样编程的

网友K:
一看楼主对指令系统的寻址方式概念不太理解。。。。      你仔细看看手册吧,DM区是数据区,不支持位寻址,所以不能这么写, 它不想西门子的数据区 VB200,VW200,还能用V200.0~V200.7 做位寻址; 这也就是西门子PLC 做的比较好的一点!

网友L(2010-11-17):
DM通道不能使用位***,,,,,,,,,

网友M:
我没试过但手册说了不行的

网友N:
LD CF113

LD 220.02

LD W0.3

SFT W0 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