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恒温油槽接地与漏电如何检查?

楼主(2004-03-31):
小弟有一台电阻计卖给客户,客户的使用条件是用四端子测试夹具夹住两根测试棒,人手在恒温油槽中测试热敏电阻的阻值,作分选用。 使用过程中发现经常出故障,而且每次都是把DG211烧掉,DG211是电子开关,测试信号进入仪器的第一块IC,我这款仪器已在业内做了十多年了,质量都很稳定,所以我怀疑是有破坏性的信号进来,最有可能是漏电,或接地不好。 但我不知道如何检查,有哪位大虾帮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恒温槽的槽体是通过插座接地的。你可以检测地线电流。其实更有效的是改进你的检测电路。

网友B(2008-06-28):
楼上朋友讲述很好。/

网友C:
比较先进的有种测静电的.向手持温度计一样,不用接触被测物.我公司有一台,现在不知道被谁给拿去了.我们公司对静电要求特别高.在设备验收就用它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