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漏电如何查啊?

楼主(2004-03-31):
小弟有一台电阻计卖给客户,客户的使用条件是用四端子测试夹具夹住两根测试棒,人手在恒温油槽中测试热敏电阻的阻值,作分选用。 使用过程中发现经常出故障,而且每次都是把DG211烧掉,DG211是电子开关,测试信号进入仪器的第一块IC,我这款仪器已在业内做了十多年了,质量都很稳定,所以我怀疑是有破坏性的信号进来,最有可能是漏电,或接地不好。 但我不知道如何检查,有哪位大虾帮忙一下,漏电,或接地如何检查,不胜感激!

网友A:
最大可能是静电! 油是不良导体,流动(扰动)时产生的静电无法释放,故击穿器件。 简单检查可以用试电笔或者数字万用表(高阻抗)看油槽是否带电。 解决对策:1. 油槽良好接地;2. 工作人员带防静电手镯;3. 地板采用防静电地板;4. 仪表输入加保护。

楼主:
谢谢周公! 这个问题我已经到客户现场处理过几次。 1. 油槽良好接地?(我不确定,所以想请教如何查) 2. 工作人员带防静电手镯;(有要求) 所以我现在怀疑客户接地不好,或者恒温油槽有漏电,但不知道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检查。 (简单检查可以用试电笔或者数字万用表(高阻抗)看油槽是否带电) 是不是两支表比都插在油槽中,有数字显示就说明有漏电? 万分感谢!

楼主: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办法检查静电? 比如用万用表

网友A:
关于接地,请参照我先前的帖子:抗干扰措施**。 检查静电:一支表笔接油或者油槽外壳,一支表笔接地。 建议你在仪表输入加装稳压管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