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关于三通阀的选型

楼主(2004-03-31):
工艺过程:物料在带有蒸汽加热套的罐子内蒸煮和搅拌处理。罐子底部安装一个三通阀,蒸煮处理过程中用泵经该阀把物料打到罐子入口(也就是让物料自循环)。处理过程完毕,三通阀切换方向,将物料从罐子内打到另外的容器。阀门及管道前设计有压缩空气吹扫以便能将物料排空。 工艺条件:介质为液状乳化物(食品类,无硬杂质),介质温度100摄氏度左右 要求:符合食品卫生要求但不必标准太高(因后续工艺还有高温处理),法兰连接(螺口连接?),DN40、DN80,气动(电动?)。 自己对三通阀不太了解,该怎样选用呢?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这话题太冷僻?

网友A:
建议采用不锈钢气动三通换向球阀,电动的切换速度较慢。 如您的物料易冻结,建议采用带蒸汽加热的保温型。 阀芯是L型,进出两位换向。 口径大,又位于釜底,建议使用法兰连接。方便维修和安装。 产品我司有供 13003661475 0571-86722818 86722991

网友B:
同意LINER建议,以机部标准型号应为:Q644F-PNP DN40、DN80

楼主:
感谢linler、卢识儒回复! Q644F-PNP 是不是仅指阀体型号?密封材料是什么(用于食品)? 另外具体工况我查了一下,上面说的工况有误,介质温度应该是140~150摄氏度,罐子内最高压力应该是接近0.5MPa绝压,这对密封材料有什么特别要求吗?用硬密封还是软密封呢?这样的压力是否不能用螺口连接?有人告诉我螺口连接便于拆卸清洗。 ZSHQR之类的型号与Q644F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linler:您在杭州?哪个厂家?

网友A:
我是上海维达自动化仪表厂杭州流控技术有限公司 ZSHQR之类的型号为自动化仪表,系控制阀系列。 Q644F通用阀门类,不可等同。 根据您的工况,我建议:1、用于罐底不易采用硬密封。 2、采用特氟龙卫生材料密封,温度应小于等于150度。3、DN40可用罗纹连接,但DN80我建议采用法兰连接。4、如现场有空压气源以气动为好,0.5-0.8MPa。

楼主:
ZSHQR与Q644F只是自动执行机构的区别? 另外请教: 1。罐底的三通阀要实现流向切换和全关闭,有3种状态,如何实现? 2。为什么罐底阀不宜采用硬密封?

网友A:
1、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2、要达到你的三种状态需要连锁控制, 3、凡硬密封控制阀多有允许的标准泄漏量。

楼主:
越是不说越觉得怪越想知道:ZSHQR与Q644F区别到底是什么?谁能说清楚啊?谢了先!

网友B(2004-11-23):
两者的差别在于价格与型号不同,前者为调节球阀型号,后者为通用阀门型号,其实两者没有很大差别,

网友C:
的问题为什么不说!!关键是三通合流,还是三通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