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研华PCL-818L采集频率问题

楼主(2004-03-31):
pcl-818L为16通道单端方式(8通道差分方式),每通道为分时查询方式,说明书上说采样频率可达40K,请问是所有通道同时工作的最高频率还是单独一个通道工作的最高频率?如果用VB做软件开发,考虑了VB本身的执行效率以后,频率大约会降到多少呢,还是不变?

网友A:
40K是所有通道同时工作时的频率,如8通道,则每个通道平均下来也就只有5K,如单通道采集,则能达到40K。

网友B(2005-01-23):
818L是基于多路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