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系统是否对程序的大小有限制?一般有多大的存储量?

楼主(2004-03-31):
数控系统是否对程序的大小有限制?一般有多大的存储量?

网友A(2004-07-22):
没有限制。程序数量和程序大小。

网友B(2005-08-17):
有限制。具体我忘了,大概是10M纸带吧

网友C:
限制还是有的,以纸带衡量那是1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主要是看系统内部程序存储器的容量,数控上有时候称电子盘,如华兴的310T车床系统,是512K电子盘,能存多少个程序要看你的程序大小,但该型号有个最大个数限制--121个,我说得明白吗?

网友D:
有限制,具体的不知道,现在基于PC的数控可以用硬盘的容量大小来算,我们公司现在用的硬盘是2G的,写多长都够用了吧, www.higerman.com

网友E:
肯定有限制,只不过讨论这个问题意义不大,因为一般情况下数控系统厂家都会充分考虑客户的需要将容量作的足够大.

网友F(2006-01-26):
肯定有限制!一般在2m左右,如果程序过大,可以用在线加工,就是通常所说的dnc加工,它无所谓程序有多大.:)

网友G:
不同的数控系统程序容量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加工的程序如果比较长的话,可以利用数控系统的DNC功能加工。

网友H:
有啊
看你的存储器是什么样的
还有就是对程序名长度有要求比如:SIMENSE 802C BANS LINE
要求是不能超过8个字节

网友I(2008-05-20):
主板里的DRAM是存储程序的,肯定有一定的限制。三菱E60 M64 M70等程序存储空间都为230K左右。(在程序一览中可以看到)

大的程序可以用DNC,有些系统可以用硬盘,CF卡,ENTHERNET

网友F:
一般FANUC和三菱是32万个字节吧

网友F:
一般FANUC和三菱是23万个字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