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ent端和serve端问题

楼主(2004-03-31):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在电脑上怎么装? 以及在装时有什么差别? 谢谢!!!

网友A:
组态王是不是只能跟局域网内的其它电脑通讯呢?

网友B:
组态王有通用版和WEB发布版,支持局域网和广域网,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在组态王网络配置选项下可以来指定; 组态王完全基于网络的概念,是一种真正的客户—服务器模式,支持分布式历史数据库和分布式报警系统,可运行在基于TCP/IP网络协议的网上,使用户能够实现上、下位机以及更高层次的厂级连网。TCP/IP网络协议提供了在不同硬件体系结构和操作系统的计算机组成的网络上进行通信的能力。一台PC机通过TCP/IP网络协议可以和多个远程计算机(即远程节点)进行通讯。组态王的网络结构是一种柔性结构,可以将整个应用程序分配给多个服务器,可以引用远程站点的变量到本地使用(显示、计算等),这样可以提高项目的整体容量结构并改善系统的性能。服务器的分配可以是基于项目中物理设备结构或不同的功能,用户可以根据系统需要设立专门IO服务器、历史数据服务器、报警服务器、登录服务器和WEB服务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