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mA的信号有无距离限制?

楼主(2004-03-31):
(无正文)

网友A:
你打算怎么传啊?应该是没有直接传这样信号的~都得转换成串行数据方式传输~!

网友A:
这种信号转换成串行数据应该如何转换呢?除了PLC以外还有其它的什么方式吗?

网友B:
通过模块转换成数字信号利用485通讯方式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

网友A:
用RTU采集后可以传输到50KM外的监控室; 用RTU采集后可以传输到5KM外的监控室; 用RTU采集后可以传输到1KM外的监控室;

网友C:
用RTU也可以,用PC-BASE的设备也可以,我公司就有数据采集的设备,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给我电话 联系人:赵磊 联系电话:010-63331036转802

网友D:
4~20mA的信号本身应该有距离限制,原因是变送器输出内阻决定了有线传输的距离,传输距离可以计算。如果使用采集设备进行A/D转换后再进行传输,另当别论。

网友C:
一般来说没有4~20mA的信号直接远距离传输的~毕竟模拟信号容易受干扰而且传输距离比较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