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4~20mA的信号有无距离限制

楼主(2004-03-31):
(无正文)

网友A:
有 4-20mA不可以超过300米 如果是0-5V的话不可以超过15米

网友B:
to 蒋涛 他们其实还忽略了很重要的一块,那就是: 对4-20mA来说:二次仪表的输入内阻,一般仪表的输入内阻都是由仪表厂家自己定的,一般为50-250Ω,那么能传多远(也就是导线长度)=(变送器的负载能力-二次表内阻)÷电阻率 对0-5V来说,只要二次仪表的输入阻抗越大(远远大于导线电阻),穿竖的距离就可以越远,但是导线电阻越大,二次仪表的误差就会越大(因为仪表的输入阻抗是一定的,电压输入阻抗一般为500k左右)!

网友C:
电压信号的远传还要考虑干扰问题,电流的远传抗干扰能力较强

网友D:
凑个热闹。远传问题主要受仪表内阻和导线影响。楼上的兄弟说的对电流的干扰能力强,远传是一般不考虑电压传送。仪表因为受本身特点限制一般不能进行远传,否则会影响精度。远可以通过隔离放大器模块进行。由于通过专门的设计,可以达到最大5km以上的距离。根据德国Knick隔离放大器VariTrans P27000,在传送5mA以上电流时输入内阻仅为5Ω,传送精度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