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下传触摸屏需要驱动程式吗?

楼主(2004-03-31):
请教各位教师:三菱 FX-PCS-DU/WIN-C屏幕创建软件在电脑上,下传触摸屏时,是否需要驱动程式。

网友A:
不需要! 只要电脑里通讯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B:
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

网友C:
请问:三菱RS232电缆 AC30R2-9SS D-SUB 如何制作? A970触摸屏RS422与三菱PLC通讯模块通讯电缆如何制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