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教各位朋友

楼主(2004-03-31):
请问各位朋友组态王的画面怎么转化为bmp格式 急切得到您的回复,谢谢各位

网友A:
要作一个抓图工具即可. 启动方式可用键盘钩子来作

网友B:
显示想要的画面,按print screen键, 打开画图工具,点编辑菜单的粘贴即可.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的帮助。 我还有个疑问,就是组态王导出的画面能否直接转化为bmp格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