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如何将字符串转换为数组格式?sos!

楼主(2004-03-31):
我用labview 做串口,但从串口中读来的是字符串格式的,无法在波形图中显示。请问怎么把字符串转成数组格式呢?我用string convert number试了,但只能保留小数点后面两位,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在Block Diagram中,点右键,all function/string/spreedsheet string to array,这个功能函数可以将保存在电子表格中的字符串转化成数组,它的format string输入端口可以定义转化格式。

网友B:
大家好! 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LAB VIEW 串行通讯中怎麽把波形信号转化为字符串,在接收端又怎麽把波形还原回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