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样进行历史数据的查询!急!!!!!

楼主(2004-04-01):
用户输入时间后,可以查询此时的数据,比如温度、压力等,作为设计者应该怎样设计,用什么命令呢?最好举出例子,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2006-09-14):
回答:
看你是用什么数据库了,用组态王的数据库,可以用函数,超简单.
要是用外部数据库(ACCESS,SQL SERVER)那就要用到通用控件了.
QQ:454527178

网友B:
看你的意思是不用历史曲线看数据,那么你可以用报表函数来实现。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用MCGS

网友D(2007-03-21):
我以前做過,查詢條件可以是時間,也可以是名稱,忘記用哪個函數了,很方便

网友E(2007-05-02):
那个高手指点一下
用ACC的数据库

网友E:
能把例子传过来吗?
急  416015568 QQ

网友E:
怎没有人接招啊??????

网友F(2020-05-10):
看看有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