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功率和转速

楼主(2004-04-01):
向高手请教一下 我知道一坏电机的功率和转速 ,现在要买一个新的电机 我就买这两个参数一样的电机能不能? 它的力矩是不是一样哟? 谢谢

网友A:
可以,一样的。最好告诉我是什么电机。

网友B:
一般来说力矩是相近的。要是三相感应电机问题不大,要是伺服的话还是看一下牌子的好。

楼主:
谢谢, 下面是电机铭牌上的一些参数,帮忙看看在国内能找个质量好一点的电机!能买到一样的最好,电机还带有一个减速箱。 下面是电面铭牌标有的部分参数供参考 360360 CALDOGNO(VI)-IJALY SERIE MEC 112N° MAT 45518 DATA 1989.9.5 MAX 2600GIR/min HZ50 Protezione ip 43 pot max 2.2KW Clas.h.trop.FR.24VDC COPPIA 75KGM VENT 220 50/60 Hz TACH 20VDC/2800 GI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