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组太王和CP5611的问题

楼主(2004-04-01):
我现在正在接手一个项目,是以带CP5611的PC为上位机,下位机为S7-300PLC,上位机组态软件是组态王,控制软件是KINGACT,由于知识有限,CP5611总是跟S7-300PLC的DP口通讯不上,请教各位高人,我该怎么做?我的邮箱是 mahayu@sohu.com 谢谢各位!

网友A(2011-03-09):
实在不行,就做OPC吧

网友B(2011-11-24):
你用CP5611卡,DP通讯

1、问你你的SIMATIC  NET软件安装了没?

2、加入安装好了SIMATIC NET软件,有没组态PC站?

3、组态好PC站了,检查PC STATION中的OPC标示右边的连接选项上是不是已经出现连接符号?如果没连接的话是不会出现连接符号的,请设置PLC网络组态

4、最重要的一个。好像组态王和CP5611进行DP通讯的话,组态王只能做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