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
用电压源逆变器起动异步电动机

楼主(2004-04-01):
我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是额定电压是380V(线电压),额定电流是2.7A,额定功率是1.1KW,额定转速是1400r/min,定子是星型连接. 用变频器来起动电动机,现在加到我的电动机定子上的电压是经过SVPWM调制过的,也就是电动机定子的线电压是等幅值的脉冲波,这时的启动电流大约是多少?应该不会太大吧?我们的主电路结构是交直交电压型结构,不可控三相整流部分输入是380V/50Hz交流电。 请各位高手行家指点,我没有实际经验。

网友A:
变频器是自已做的吗?

楼主:
是的,不过我们不是开发产品,而是在实验室作实验。我们用的设备结构和变频器类似,只是算法复杂一些,主要实验异步电动机的非线性控制,我没什么实际经验,所以还请你不吝赐教。

网友B:
2-6倍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