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和脉冲输出

楼主(2004-04-01):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目前中小型的PLC中有没有能够同时使用高速脉冲输出和高速计数这两个功能的。我在做一个饲服控制系统,需要做全闭环控制。(即PLC输出高速脉冲控制饲服电机牵引轮,牵引线材前进,同时为了防止牵引轮打滑,必须在牵引轮前加一个计数轮,通过线材和轮的摩擦力带动轮转动,在轮的轴上加装旋转编码器来计量线材的行程)

网友A:
我用过三菱的PLC FX2N 晶体管输出 X000-X007高速记数端30或60KHZ Y000,Y001是高速输出端100KHZ最大 不知可用否

楼主:
一般的PLC都具有高速计数和脉冲输出功能。但是我要求要同时使用这两个功能。好象台湾永宏的FB系列中的一种能够满足我的要求,但是我对该种PLC不是很熟悉,请了解的前辈给予指点。

网友A:
我不明白什么是同时使用?

网友B:
三菱的PLC FX2N FX1S FX1N 晶体管输出  X000-X007高速记数端30或60KHZ   Y000,Y001是高速输出端100KHZ最大

网友C(2004-05-22):
前辈们,我请教一下,三菱PLC可不可以同时输出两个频率相同的脉冲 用来控制两步进电机同步旋转!谢谢指教!

网友D:
同时输出不可以,用定位模块

网友E:
用西门子S7-200系列PLC,有专门的高速输入点和EM253定位模块高速输出。

网友F:
你这样的方法可以的 祝你好运 高速计数和脉冲输出肯定是同时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