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4-01):
各位好: 本人初学者,遇一问题不得其解,请指教: 电脑-PC/PPI-PLC连接好后,PC能控制PLC的运行/停止,但不能上载/下载程序 上载提示成功但不能读出程序,下载显示PLC接收数据出错 小弟急需答案,请各位大侠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plc,是不是通讯设置不正确啊,你再检查一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