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紧急求助

楼主(2004-04-01):
我的FX2N程序已超出容量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扩展内存吗?谢谢各位大侠!急!

网友A:
不可能吧,八千步都用了吗?

网友B:
使用FX-RAM-8存储卡,卡上有8K的容量,加上PLC内的8K,这样总程序的容量总可以扩展到16K步,这也是FX2N PLC所允许的最大值,这种情况必须用电池作后备! 如使用FX-EEPROM-8或FX-EPROM-8存储卡,则PLC内的8K将不起作用,这样最大只有8K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