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助:如何实现采集信号的稳定显示?

楼主(2004-04-01):
采集到的数据在waveform中显示时经常会出现波形过于密集或者不稳定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对于Ai Aquired waveforms.vi采集频率和采样点数的设置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波形过于密集可以减低采样率或减少采样点数。 波形不稳那就需要自己编一个触发功能,就和示波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