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变送器!!!!!求助

楼主(2004-04-01):
李相平老师:您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功率变送器,工作电压220V/AC,输入3相交流380V/AC,主电路是6000V供电系统,是否可以用一个变压器将6000V变成380V给变送器使用.对这个变压器有容量等的要求吗?谢谢!

网友A:
你好!对不起最近受到病毒袭击,没能及时来到网站。你的问题我还不太明白。你的工作电压指的是输出电压吗?变送器的输出功率你是清楚的。负载是阻性的吗?变送器的效率多高?如果是阻性负载,你可以通过输出功率、变送器的效率、变压器的效率得到对变压器的基本容量要求,再加上30%-50%的过载裕度就可以了。如果是感性负载,还需要考虑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