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中欠压

楼主(2004-04-01):
请教 三肯变频器加速中欠压,电源电压正常,所有电解电容已更换

网友A:
检查了整流桥没有?直流电压正常吗?

网友B:
再检查一下是否缺相和电源接线端子是否松动!

网友C:
加速时间调长

网友D:
To:吴仙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流的电压是正常的,但我想问问这和整流桥有什么关系吗?应如何检测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