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
PROFIBUS

楼主(2004-04-01):
我现在正在接手一个项目,是以带CP5611的PC为上位机,下位机为S7-300PLC,上位机组态软件是组态王,控制软件是KINGACT,由于知识有限,CP5611总是跟S7-300PLC的DP口通讯不上,请教各位高人,我该怎么做?我的邮箱是 mahayu@sohu.com 谢谢各位!

网友A:
下载安装s7-300的驱程了马,是不是没装上

网友B(2004-05-17):
我和你情况相似。我用以带CP5611的PC为上位机,下位机为S7-300PLC,上位机组态软件是wincc.QQ;56438504

网友C:
cp5611跟S7-300PLC通讯可以通过MPI和PROFIBUS方式,你要在SET PG/PC interface中选中CP5611(profibus)才能和DP通讯口通讯

网友D:
一台PLC作为主站,20台单片机作为从站.请问诸位高手该采用何种现场总线较好,需要些什么通信模块,PLC又如何去控制单片机.

网友E(2004-12-02):
我感觉是STEP7与KINGVIEW通信不上,我遇到过,仔细看一下组态王与S7-300通信的说明,可能会有帮助!

网友F(2005-07-09):
首先您可以参考组态王的帮助,因为那个说得比较详细 简单的说就是先用comprofibus进行配置,然后加载生成的文件,在组态王中用profibus驱动就可以了,另外可以用opc的方式来做,效果也很好。

网友G:
TO:xiaolifedao 用OPC方式应如何配置,需要哪些软件(用MPI和PROFIBUS方式都可以么?) 谢谢 !! E-mail:jsdx6609@sina.com

网友F:
opc方式支持siemens的全系列通信方式,用opc方式通讯您需要softnet5.0或6.0,这些软件都非常大,好几百兆呀!

网友H(2011-07-17):
我装上了s7-300的驱程也还是通讯不上,组态王运行后点击按钮也没反应,请各位多多指点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