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李侃,PCI和ISA总线的数据采集卡有多大区别?

楼主(2004-04-01):
请教李侃,PCI和ISA总线的数据采集卡有多大区别?

网友A:
简而言之: A:对于低速采集卡(不使用中断或DMA传输数据),PCI采集卡和ISA采集卡性能无太大区别。由于对ISA卡可以直接读写端口,某些情况下ISA卡更好用。 B:对于高速数据采集卡(采样速率>100KS/s),PCI卡比ISA卡好--支持中断共享、总线主控DMA、即插即用、总线带宽高... C:没有特殊要求,还是选PCI吧。

网友B:
多数新的主板上都不支持 ISA bus 了!

网友C(2004-07-21):
也不一定啊,看个人的需求罗

网友D(2004-12-29):
工控机上多是ISA ,很少有PCI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