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1道,看看你的水平如何

楼主(2004-04-01):
0。LD X002 1。OR M101 2。MPS 3。ANI M103 4。OUT M101 5。MPP 6。LDI X002 7。OR M1O2 8。ANB 9。OUT M102 10。AND XOO2 11。OUT M103 把它转换为T形图,会的举右手就可以了,不会的用编程软件写好后转化一下 就知道了,没软件的到www.chinakong.com下载一个,中文版的

网友A:
为什么要用MPS和MPP指令?它的功能是不是和AND LD一样的?

网友B:
我不太清楚MPP 和MPS 的指令 请赐教 另外我的软件上也没有这两个指令

网友A:
这两个是连接指令,我觉得MPS是多余的

网友C:
ld x2 set m101 set m102 ldi x2 rst m101 rst m102 這么几句就搞定了,還寫這么處复雜

楼主:
MPP是出栈,MPS入栈。这个题目是考考大家编程的认识,其中包含了1个开关控制1个马达的继电器线路。还有夏日编的不对,X2按置1放掉就复位了。

网友D:
在ANI M103 前的话 要用堆栈的,如果没有 而直接OUT 的话就不需要了

网友E(2004-05-08):
我认为这个程序没有必要这么复杂,换个方式可以容易看